宏基3270花屏

楼主(2012-10-09):
今回收一台宏基3270  机器有时花屏   本想就这样卖掉的  谁知道价都说好了 突然花屏要命吧,拆机做显卡 本以为加焊能好。哈哈 我太天真了   结果植球  无果   更换 无果 ,妈呀  换显存 1234全换掉  哈哈  还是不行啊  要命   告诉指点下我现在搞咋整它呢

网友:
外接试一下啊,  这款机器显卡好像是显卡门的吧。

网友A:
加焊显存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存  好了吗?

上面有说无果  没好

网友:
果断断定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回焊一下

网友:
那你只有看看显卡周围的部件 电压什么的 .....断线 鼓包.....

网友:
显卡问题,要换改良版显卡

网友:
如果显卡芯片和显存颗粒都换过了,没有问题,要考虑显卡和显存颗粒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短线的,还有就是显存颗粒和显卡的工作条件,有么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