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视频的画面暗处有白点

楼主(2012-10-09):
照片,视频的画面暗处有白点,但同图片在另一机上就没有,且点能随画面动。不是坏点,请帮助

网友:
这应该是坏点吧!屏问题啊!

~~白点随画面动,应该不像是硬件故障。

网友:
换块屏试试

网友:
怎么感觉颜色也不队啊

网友:
屏幕问题没别的东西了

网友:
看着颜色也不对啊·换个屏线试试吧· ·

网友:
如果驱动板是原装的话。估计屏线有很大的嫌疑。程序不对会这样,屏线不良也会这样。当然屏本身有问题也会这样。建议先用通用的一套来测试这个屏。用排除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没问题吗  如果没有  那排线问题有极大的可能 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前天修过一台,比你这点还要多.拆开,把屏线接口处擦干净,再插回去,好了.就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