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黑屏维修

楼主(2012-10-09):
症状:连接到主机,开机后屏幕闪一下就黑.很明显的高压或灯管问题
解决:拆机后发现Q209 Q210两个C5706管子爆了,直接用5707代换.开机测试一小时没问题,交客户带走.

诸位看官肯定已经知道了这样做的后果.第二天一早客户又把显示器带来了,说是还是老样子,黑..
继续拆,发现Q211 Q212也步了209 210的后尘.奶奶的,为啥不一起爆呢

替换5707后加焊高压线圈,电感.

如图中所示,红色的就是爆掉的管子,绿色的是需要加焊的.

网友A:
这个板子本身就是因为高压块脱焊烧的C5706 ,必须的加焊

网友:
早知如此 何必偷懒

网友:
有5707  5706的板就这样,把坏的换了,然后有脱焊的加焊就OK了。

网友:
5706 换了之后 电容也要补焊·如果你有电容最好换掉·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本身就是因为高压块脱焊烧的C5706 ,必须的加焊

对,电容也要加焊下,或者更换
写漏了,呵呵

网友:
这种板我一般把高压包脱焊的加焊一遍后,再将易发热的元件都加焊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手问一下,为什么这电容会虚焊啊?

因为它肾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肾亏

这是学习的平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本身就是因为高压块脱焊烧的C5706 ,必须的加焊

因为工作的时候热 所以容易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