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东芝花屏,终天修好了

楼主(2012-10-09):
还是NEC大电容的问题,装新的4个原装NEC的都不行,北桥也换了,最后还是拿6个330的并联才好。 有点晕,NEC钽电容也太假了吧
问题

网友:
我的和相反,用了6个330的电容相连也没有好,还是进系统花屏,而用大电容上去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是通过什么判断是电容的问题而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东芝有通病你不知道?换了4个NEC电容都没好,4个NEC都还是花,肯定杀BGA啦。主板是集显的。最后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4个330就ok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