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外置电源发出嘀嘀声。求助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9):
一个17“长城液晶外置电源故障导致液晶通电后只显示两秒就没有信号;

因为电源卡得太紧有胶水。本人用力拍了几次后,才能拆开,换了输出的两个爆开电容后,通电不带负载,但是电源每隔半秒就发现嘀嘀声,像秒针行走的声音。

电压由10V到11.6V范围不停变动。

网友:
取样稳压有问题吧!   方向在取样稳压 和震荡电路

网友:
很可能是你拍壳子时,把焊点震得虚焊了,你先把变压器加焊试试吧。
或者其他焊点也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初级的辅助电源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主滤波电容失容,需要更换。

网友:
求解决后的答案,顺便学习一下是为什么

网友:
电源处在短路状态,多半在次级

网友:
已经解决,还真TMD的被我拍成虚焊,虚焊点整个突出很微细,很难看得出。只是被拍得有小小的啸叫,可能变电压器有损伤。

网友(点评):
能修好就行。

网友:
呵呵,,,人为故障

网友(2012-11-08):
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电源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