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我看看这板怎么修

楼主(2012-10-09):
MSI MS-7636的板子,开关针有5V的电压,不触发,怎么修??求思路  R806用绿线圈起来的,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思?,求高手帮我分析下 工作原理 ,本人小白

网友:
上面是叉叉,应该就是没有有的
差一下跳帽,晶振等等

网友:
照时序修,3VSB 1.2VSB,32.768晶振,RTCRST,RSMRST,排针到IO,IO到南桥

网友:
图纸上没有时序么?照时序一点点查

网友:
先找些上电时序看看,看好了修起来有思路。

网友:
自学的话自能慢慢来了

网友A:
H55的板啊,查inter的时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55的板啊,查inter的时序啊

时序怎么查啊,图纸能看到???怎么看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怎么查啊,图纸能看到???怎么看时序啊

一点都没学过吗,那去TB买点教程看看吧,总比别人说了一点都不懂吧

网友:
直接把io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好搞呀,OK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