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开机检测不了信号,黑屏

楼主(2012-10-09):
三星S22A330BW开机检测不了信号,黑屏,各供电电压正常,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查看一下三星通病。

网友:
网站上有这个程序,刷机就好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
修好了没 今天修了一个 跟你的情况一样 就是用官方的固件更新软件解决的 大概2分钟 就OK了 自动点亮

网友:
附带一提 是从官网上下载的程序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官方的固件更新软件 怎么下载啊

网友:
存储器 24SC08 坏,或者程序坏,这个月修了几台,有的要换芯片,有的刷程序就 OK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看看啊。。。。。

网友(2012-12-02):
显示器都没显示,你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1:刷25X40

2:刷24C08

3:连机用三星软件升级25X40

网友:
发来我这里吧,1分钟解决战斗,QQ7614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