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长寿秘诀,把内存映射成任意文件夹。

楼主(2012-10-09):
此贴虽非首发,但是是原创。

要用到微软的两个软件,junction和ewf,程序不足200k。工作原理基于硬盘驱动和NTFS文件系统新特性。无进程,无服务,无驻留内存程式。
没用过固态硬盘也很少听说讨论,今天被人提点了一下就想到了,此方法确实可以保护硬盘,而且稳定高效,没想到可以用在固态硬盘上啊。

  用过还原软件的人都知道它的原理就是建立一块缓冲区存放临时文件,在建立映射,重启之后数据就释放了,而这块缓冲区可以使硬盘本身的一个分区也可以是内存,如果被保护的分区数据写入过大的话内存就不能胜任了,只能用磁盘作缓冲区,但是要是数据写入很小又频繁呢,那这无疑就是硬盘的杀手了,特别是什么SSD之类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三个字母的意思,不过听人家的口气好像是这类磁盘很忌讳频繁的写入数据),这种情况我们为了保护磁盘,只能把内存作为缓冲区了,重启数据就恢复了,不过应该对系统没什么大的影响吧缓冲,当然你也可以在重启前更新缓冲数据到真正的磁盘。可是有人想说我不想保护整个磁盘,指向保护一个目录就行了,我还要更新磁盘数据呢,不想弄的跟网吧一样的,没问题,想保护哪个分区就保护哪个分区,想保护哪个文件夹就保护哪个文件夹。比如说,大家知道windows的application data和ie临时文件是写入数据比较频繁的目录,那么怎么让这些写入的数据不会被真正的写入磁盘中呢?一个简单的办法,只要把系统目录通过注册表修改路径到一制定的分区的一个目录,再把此分区保护起来就ok了,可是能修改固然好,但是有些目录你在注册表里修改不成怎么办呢,这里要用到NTFS的文件系统的新特性了,用过linux 的人应该知道linux的链接有”软链接“和”硬链接“两种,所谓软链接通俗的说就是一个快捷方式,硬链接其实就是目标文件的别名文件,名字可以随便取,但是内容都是指向一个数据块的;其实windows也能实现所谓的“硬链接”不过只能是文件夹了,(这就够了)可以为文件夹建立一个别名目录,别名目录跟元目录数据的修改写入(包括子文件夹)完全统一,只要程序的对文件的操作是通过api调用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我们想保护的不想被频繁写入数据的文件夹怎么建立别名目录的,那就要用到junction了,好,那么接下来只需要把要保护的目录统统在保护分区上建立相应的别名目录就ok了,哪怕是windows文件夹都行,因为这个操作是基于文件系统的,在牛逼的程序包括windows自身也得按规矩办事。话说以前有人看到鄙人的c盘无论怎么装软件都只有1.3GB并为此大惊不已,大家以后若看到这种情况可不要惊讶才好啊。

其实ewf是目前我所知的唯一一个可以分磁盘模式和内存模式的还原软件了,还有junction,为系统优化裁剪出了不少力,小巧而又精悍,下面就说说怎么用这两个软件实现对硬盘的维护。当然你也可以把ewf单独的拿来做一个还原软件,不过对于病毒什么而言没问题,对于了解此软件的人可能就危险了,因为这只是个命令行工具,没有一个好的控制台程序,任何人都可以用此程序修改系统。其实ewf远不止这些功能,你了解他的话可以写出很强大的控制台程序,比如说自动释放缓冲区一次性写入数据等都可以,实时自动更新数据等,要多强大有多强大,而且作为还原软件还可以在硬盘模式下设定还原点,极其给力。

以保护administrator文件夹为例讲解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必须了解到此目录是无法通过注册表更改路径的,因此需要用到junction
一、操作流程
1.建立一个磁盘分区X:,建议不大于你的物理内存,否则只会浪费磁盘空间(其实缓冲区在xp系统下远远小于你的物理内存)。
2.在X:分区上建立一个administrator的目录(这个是源目录,不是由junction建立的链接目录,就是右键->新建文件夹)。
3.进入windows PE或者任何一个非当前系统把administrator里面所有的文件夹拷贝到X:分区的administrator目录下。
4.在windows PE或者dos下删除原来的系统盘原来的administrator目录,并用junction建立一个administrator链接目录,链接指向X:\administrator。
5.用ewf将X:以内存模式保护起来。
6.重启时ewf设置生效。
至此,对文件夹的只读保护就完成了,如果还想保护更多的目录照葫芦画瓢就ok了。话说,如果物理内存太小而且数据写入比较大的话可以进行数据回写或者以释放缓冲区。

二、软件的使用方法:
1.ewf和junction都是命令行程序,通过 /? 修饰符可以获取帮助,具体的我也忘了,大家自己查看。
2.另外ewf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小巧的控制台,可以派上用场,不过该控制台不支持在C盘以外的分区写保护,此时必须自己手动保护创建的X盘,或者在安装前修改安装包里的注册表文件ewf.reg,本来设置系统盘是C盘,你可以更改,系统盘只是个叫法,你要是设在X盘也可以,当然此时控制台就认定x盘是所谓的系统盘了。
3.不建议在源目录所在分区未被写保护的情况下对junction创建的链接目录操作,他会直接影响到源文件夹。

ewf2007及junction下载
@code@.google@.com@/p/rhod/downloads/detail?name=SSD%E4%BF%9D%E6%8A%A4.zip&can=2&q=@

网友:
下载地址去掉@

网友:
这方法还挺管用的

网友:
看似蛮有道理的啊,不过要通过多人的实践才能得到铁定的结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