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LX 自动开机 不跑码 不能关机

楼主(2012-10-09):
华硕P5G41T-MLX主板 客人送来修的,客人描述开始几天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机箱灯是亮的,后面就自动开机 无显示了,也不能关机。
小弟测量U 1.08V,内存1.2V  不跑码,开机脚3.3V短路变低电平,但不可以关机,直接换了IO  W8627DHG-A,还一样,小弟感觉南桥挂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十分感激

网友:
补充一下,前几个月此机雷击过,换过电源

网友:
自动开机后,复位灯常亮,复位针电压1.95V

网友:
先拆网卡看看吧

网友:
学习中,我有个班子com口坏了,折腾不好

网友:
跟一下slps3这个信号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
换南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I/O旁边那两个822排阻换了试一下

网友:
小弟刚学到,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会不会是这个老化或者有问题?

网友:
ASUS板确实要注意822特爱坏

网友:
嗯!先测一下南桥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在换啊!

网友:
兄弟 这板子在保吧  应该到2013 年

网友:
换个给他  留下自己保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了!!被雷击过 网卡应该也坏

网友:
先把 网卡干掉   不行换南桥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这个干那个,建议先跑跑信号。

网友:
集成网卡芯片拆掉,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I/O旁边有个822的排阻坏了。修过这鸟故障

网友:
不要什么事都去干桥啊。这个和桥没半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