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指令刷固件,一般是怎么样的流程

楼主(2012-10-09):
如果用指令刷固件,一般是怎么样的流程,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比如要不要先自校准,或者哪一步必须先做完后再刷固件,刷完固件后执行应该哪些步骤,希望可以不吝指点

网友:
这个无法帮你,如果,纯粹用指令可以修盘了,就不用什么PC3000工具了,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网友A:
指令线能不能回写固件,能不能用指令线回写ata??或者能不能修进f级的硬盘

网友(点评):
只要你的技术水平够高,都可以做到,因为,软件就是把指令做在程序里面了。等你水平够的时候,就可以开发一个像PC3000一样的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令线能不能回写固件,能不能用指令线回写ata??或者能不能修进f级的硬盘

如果 光指望用SC  TOOL 注定 只适合瞎 研究 , 大量盘的维修 能让你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 光指望用SC  TOOL 注定 只适合瞎 研究 , 大量盘的维修 能让你郁闷死。

10个修好两个

网友:
应该能吧,专业工具也是指令集,不过只用指令会烦死得

网友:
什么工具都是一样的 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