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插电自动启动

楼主(2012-10-09):
DELL N4010 插电自动启动   i3 的处理器 开机关机正常 使用正常   小电池有电    换了I/0也一样

网友:
很多时候是系统问题导致。但LENOVO的机器就遇到BIOS出这种问题

网友:
放下电试试· 不行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一步步的测测吧pwrbtn看看有误动作吗

网友:
开关有没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