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2-10-09):
比如7000UF,100V的电容,要改成两个电容并联的话,是350UF,50V的两个并在一起,还是350UF,100V的两个并在一起
如果电路中没地方安装两只电容,并联能不能这样,正极和正极两只脚焊在一个孔洞,负极和负极焊在一个孔洞。这样处理行不行
就这两个问题,菜鸟问一下,谢谢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两个350U 100V的并联在一起。

网友:
一个7000uf,找两个350uf的并联能达到???

网友:
发稿之前好好审一下,7000微法的电容,二只350微法的能达到吗。
电容并联的原则是容量相加,电压取最小值;
替换原来的电容原则是选容量不能相差15%,耐压选取大于等于原电容的耐压值。

很好

网友:
呃,不好意思,少写了一个零,应该是3500
另外电路中没地方安装两只电容,并联能不能这样,正极和正极两只脚焊在一个孔洞,负极和负极焊在一个孔洞。这样处理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反正是并联就可以

网友:
初中物理时就学了串联和并联电路的哟。
电容并联容量增加,电压不变的。

网友:
并联电路:电压相等,总电流为各支路的电流之和。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总电压为各负载上的电压之和。

电源电路中串电容对于电路来说是起限流降压的作用。
对于电容来说起增强电压耐受能力的作用(相同容量的电容相串增加耐压一倍,而容量要减小一半)。

相反,并联电容,相当于并联容量和电压,那么依上述理论,容量相加,电压不变,如果两个电容电压不一样,取最小值那个。因为电容更换只能比电压大不能小。

网友:
并联也就是把电容正极和负极分别连起来,既然同极联通了,是否都安到孔里不是问题。如果太大当前位置安不下,把另一颗用延长线接出来也是个办法,至于堆在上面还是放旁边就可以因地制宜了,延长的部分最好用热缩管或其他绝缘的材料包起来。简单画了个图,希望是你想要的那样。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现在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太感谢了,谢谢

网友:
两个3500,100V的就可以

网友:
同意10L的,这些都是基本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