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HP台式机CMOS资料不能保存,保存后电脑一直 ...
谁能告诉我 HP台式机CMOS资料不能保存,保存后电脑一直重启或不起起动

楼主(2012-10-09):
今天遇到一台HP台式机,保存CMOS改动信息资料后,电脑一直重启,有时不启动,想请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电脑

网友:
CMOS 电池可能没电了吧·
换个试试吧·

网友:
电池换了,还是不行。拿走电池,只要改动CMOS信息保存后,就用重复重启。按ctrl+alt+del键后,应该重启,但是这台出现却是死机。

网友:
CPU有问题,把CPU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