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开关12V就拉低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9):
接到一显示器,指示灯闪,不亮,拆开检查,灯管无故障,检查电源板,短接5V跟ON/OFF脚,灯管一闪一闪的,拔掉灯管再试,发现12V拉低到7V。我还想到了试试12v稳定不,于是在12v电容上接了个CPU风扇,电压也被拉低了,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吗?

网友:
查12V滤波电容及后级有无短路,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也会出现这各故障。

网友:
电源指示灯也会闪,说明不是仅仅12V的问题,5V肯定也是被拉低了,所以我认为检查变压器初级。

网友:
高压短路  你断开高压部分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的能力差,很多时候是开关管s级接地的0.33欧姆电阻变大了,更换即可,试一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楼上正解~

网友:
查一下其他的电压有没有呗拉低啊啊、

网友:
把光耦代换一下,还有431三端稳压管

网友:
请教一下,那个0.33的电阻是跟50V的一起形成尖峰吸收还是什么?

网友:
0.33欧电阻是取样电阻可将开关管的工作情况反馈到电源管理芯片用来控制开关管实现过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