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HM65桥 进水内外接都白屏

楼主(2012-10-09):
苹果A1278 HM65桥 进水内外接都白屏

刚开始是内接白屏,外接不显,屏里面明显有水,先修板子,烤过板以后,外接白屏。
论坛里找到了图纸,但板上的芯片全部没有型号,第一次接苹果,经验不够,光看图纸也不确定哪跟哪哦!想找点位图,可找到两个都没有权限(哪位兄弟有的话,给一份啊,Q316232524)

主板上有个雷电接口,是接外接VGA的,测结口处有3.3V,想着有供电,那白屏应该是信号没到。看图发现桥到VGA之间还有一个U3600 T29 的,图纸上显示它是BGA焊结的,在主板北桥旁边确实有一个BGA小芯片,型号是L131IA15 EFL ,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U3600,关键问题我怀疑它是不是主板上的LVDS芯片,如果不是那就是HM65集成LVDS,把两个都加焊了一下,还是外接白屏,现在倒底应该换哪个呢,兄弟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我看那个芯片怎么都像是显卡,可问了卖芯片的是不是显卡芯片,问他是什么芯片他们也不懂

网友:
你测内外屏的时候接硬盘了吗

网友:
硬盘接了啊,刚问了一个专修苹果的,说是LVDS转DP,但又说白屏不是它也不是桥的问题,让三百寄给他修,具体不外传,唉

网友:
对一定要接硬盘  刚开机就白屏吧

网友:
等一会试试,苹果刚开机是有一会白屏,过一会就好了,我以前修过一次,开机不显,加焊显卡就白屏,折腾了好久,才知道的

网友:
把硬盘什么线 都接好试试,苹果开机是白屏的

网友:
听到开机声音没有啊?苹果的机器不接硬盘开机要白屏的

网友:
这回把什么都接上去了,听到有开机的声音,但还是内外接都白屏哦,屏线接口和外接的雷电接口上都能测到3.3V供电,不知道信号线该怎么测,想到内外都白,真想把桥给干了,可心里又没底

网友:
全部接上 开机声之后等一会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所有配件和结口都接上了,等了五分钟,一直白屏,中间有个?号,没办法,准备干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动桥啦,没系统不能引导。。。。

没系统不能引导是什么意思啊,我接了硬盘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系统不能引导是什么意思啊,我接了硬盘了啊

硬盘里面系统坏了,就不能启动。

网友:
是这样吗,但这机子本来是进水倒至白屏的,你的意思板子没问题,进水会
倒至硬盘系统丢失了吗/易硕: 那这机子现在开不了机怎么装系统啊,把硬盘接到台机上装再拿回来解压可以吗?而且是不是装平时用的系统就可以了啊,苹果要不是装什么专用的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里面系统坏了,就不能启动。

苹果要不是装什么专用的系统啊?

网友:
按着那个OPTION那个键看看

网友C:
看到屏幕有个?号是没找到系统,从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机子还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屏幕有个?号是没找到系统,从装系统就可以了

真的啊,昨天已经把桥给扯下来了!感谢指导

网友:
苹果白屏应该是机子在自检

网友D:
都显示?号了还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显示?号了还干桥
白屏呢,就一个问号,想着是信号没到,也没人给个确定的说话,

网友:
晕哦,就系统问题(要么硬盘坏了),怎么干桥了?

网友:
开机是白屏是正常的

网友:
又蒙了,苹果的桥怎么装哦,板上也没有白线的方框,怎么知道桥有没有放到位啊,真后悔把他扯掉

网友:
能同情你你的处境 苹果的修过一个显卡了 其他的就没修过了

网友:
找到方法了,只是还没有时间弄它

网友:
苹果都是这样,白屏之后耐心的等等

网友:
真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