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这里的编程器很难刷V星MS-7529 1.1的bios

楼主(2012-10-09):
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500p的,刷一些bios芯片都可以,唯独刷到V星MS-7529 1.1的bios时,怎么都刷不进去,就算有事刷好了,没弹出什么错误,焊上去有不能用,大家都知道这个板的通病是bios,但是我这里的编程器怎么都刷不好,偶尔有一次能刷好,还是不经意的,那正是千年等一回啊,主要是弹出查空错误,座子下面的接口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是不是编程器坏了啊?

网友:
更新编程器软件试试

网友:
你的bios 是官网的吗?我碰到过 好像是华硕的   官网下的 刷了不能用   再论坛里下了对应的bios 刷了 就好了

网友:
BIOS芯片型号  选对没呢

网友:
大哥,我的也是MS-7529的,今天也怎么刷都刷不进,你的最后怎么解决的啊,BIOS型号换了都不行,一刷就出现错误。、。。。

网友:
同样的经历,两块7529一块D4不过,另一块好的,把好BIOS拆过去两个都坏了,都能刷进去就是校验失败,不能用。500p 有的芯片怎么刷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