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键盘个别键不灵

楼主(2012-10-09):
换了键盘一样,键无规律不灵
EC也换了,还是这样
然后看帖子说屏导致的,有点无厘头,不插屏线外接还是不行
准备刷BIOS

刷了BIOS也没用

网友:
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师傅吗?

网友:
这个麻烦了,ec好像还有资料的

网友:
Ec有问题    或者是电路存在漏电

网友:
漏电多   看老鸟的们的经验

网友:
电路漏电的居多 IO 也有可能哦  慢慢查

网友:
看看接口那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