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L V2 求思路

楼主(2012-10-09):
MSI G31M3-L V2 求思路
故障:点不亮.
刷BIOS,点亮. 一重启,就点不跳,检测卡跳到11
每次点,必须要清一下CMOS,才能点亮.一重启或断电就不行.
这种情况,高手们?应该从哪入手?
刷BIOS

网友:
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排除南桥故障.
有没有高手,可怜可怜,给点思路啊.

网友:
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好几块板子都没解决,跪求版主出手

网友:
你确认你刷的BIOS没问题吗“?

网友:
嘿嘿 ,这个很简单,你拔掉检测卡 ,直接装个小喇叭上去。你听听声音。肯定又意外的收获。
同意楼主:
5.0
clalwarp
同意楼主:
意外的收获。 您这经验太有用了,刷bios,焊桥.....不说了。

网友:
我昨天就是被这个东西搞了一天,结果拔掉检测卡就好了。
而且你这个板子只能够上800的条子,上667的的直接卡d4,cpu的话只能够e420以上!

网友:
MSI的板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把IO拆了再焊一遍就好了。。你试一下

网友:
我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这算那门子的故障呀,是板子设计有问题吗?还是别的问题?知道的请详细说一下,万一那天遇到好对付一点

网友:
我也碰过,后来送返修部,结果换了一片新的主板,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有遇到过出来分享一下经验,今天手上两片这板子同样的问题等着救呢?版主们都哪去了

网友:
好像开机的时候别管他跑13,多等一会儿可以亮,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多谢5楼的兄弟. 意外收获. 这贴就此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