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开机,就跟重启一样(已修复)

楼主(2012-10-09):
关机后自动开机,就跟重启一样 ,时好时坏 ,华硕M2V  940接口 via的芯片组。没有思路,南桥加焊过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板载网卡不认,声卡可以认,装不上驱动。声卡到南桥有五条线路,线路对地阻值不是一致的,最大最小相差20欧姆,是正常的吗??

=============================================
网卡供电对地短路,断掉给网卡的供电线路,好了!!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故障是不是还一样,如果是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啊,说说看啊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拆了网卡IC 一切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过,还有的机器上有PCI卡的 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呀,网卡坏了,应该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