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刷bios重启时断电,请问如何刷回原来的bios?

楼主(2012-10-09):
你好,我的 hp4416s bios刷坏了,请问怎么才能将我备份的bios盲刷回去啊?
请赐教!拜托

网友:
找编程器刷

网友:
希尔特 500P你懂的

网友:
晕死。那就直接把BIOS芯片吹下来,在编程器上面刷呀。

网友:
晕死  把BIOS芯片吹下来  然后再放到编程器上面 脚位对准   用软件打开   一步步来刷

网友:
晕,还要把bios芯片给拆下来啊!?还以为可以盲刷回去,悲剧了

网友:
各位大哥,小弟不懂修电脑,小弟在广州,应该到哪找人修啊???

网友:
笔记本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