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液晶刚开机图像偏暗,,,,,

楼主(2012-10-09):
一台19寸液晶刚开机图像暗,十几秒后屏闪。再十几秒后正常。灯管。滤波电容换过,,,,,,

网友:
那就可能是高压板故障啦,再有就是驱动板的开启信号不稳定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这种 先测试 灯管 高压板 启动信号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是不是过压或过流电路保护?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有问题,希望把原板修好。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加焊电感 试试

网友:
先看看开关电源稳不稳定,再看看高压包,还有旁边的电容坏没坏

网友:
高压板软故障 测一下IC正常和刚开机时的电压 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