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10-09):
把R109悬空的话,AD_ID的输入电压实测是7.84V ,接上R109实测2.84V,D26第2脚的电压为2.82V,这个电压应该是适配器电源接入检测电压,这个正常吗?理论值怎么算出来的呢?

补充内容 (2012-10-11 09:13):
此机已修复,原来的适配器检测针脚氧化生锈导致AD_ID电压不对,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待机正常不能触发

补充内容 (2012-10-11 09:16):
这款机器是HPCQ42 AMD的芯片,现在D26的2脚为1.49V

网友(点评):
这是HP的适配器检测电路吗?还是其它的电路?

网友:
你问的电压还与AD-TYPE接的电路状态有关吧   。    如果将AD-TYPE悬空,  则为3V多 。

网友:
这种情况下,是1.53V,理论不会超过3点多V

网友:
第一想法就是分压

网友:
R108 R109分压啊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没研究过,期待老鸟。

网友:
输入电压7。84V  R108 R109分压 得到7V多(所以分压意义不大)  R108限流   由于D26 的存在 电压将钳位至3V左右

网友:
这管子起钳位作用的

网友:
因为D26的1脚为+3VPCU,所以D26第2脚的电压最高为+3.6V (3.3+0.6)。
AD-TYPE左边的电路影响了其最终的电压值。
如果翘起D26,AD_TYPE应该也在+3V以下吧,可以试试看。

网友:
d26稳压  电压3.3v左右

网友:
这个可以算出来 真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如果是HP检测电路,那AD_ID是适配器里经过一个电阻后(电阻在适配器里,暂时叫它R1),再到AD_ID,R1和R108,R109串联分压,

网友:
你可以算出适配器里的电阻是多大,知道这个原理,你可以自己做一个HP的电源转换头,只要在18.5V那串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让AD——ID处的电压在3.9V左右,就可正常开机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是你说的那个电阻变大了,导致不开机,换个适配器就好了,换上后,D26的2脚变为1.49V,仔细看原来适配器检测脚,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