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0.56A掉电

楼主(2012-10-09):
联想X100E 0.56A掉电,此机原来在EC处进了水,处理过后触发电流在0.56A掉电,测PL161.8V内存供电没有,阻值只有13,由于此供电是给板载的AMDCPU,并不能确定是否短路,问一下各位朋友这个阻值是否正常,TPS5116产生的1.8V,IC相关的材料均查过,芯片也更换过,不知道是不是CPU这个负载引起的。

网友:
阻值只有13,短路了,先排除

网友:
你自己不是都说了吗,这个是内存供电。跟CPU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