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二修记

楼主(2012-10-09):
客户送来一机器:三星R428
望:外观完好,好像没修过
闻:按下开机按钮,无反应
问:客户说没修过,
切:上恒流源,无待机

当客户的面拆机:发现问题大咯
    1,待机芯片 RT8205A 被人换过,而且型号都不对
    2,CPU供电芯片也被焊接的一塌糊涂
    3,网卡芯片也脚位错乱
    4,充放电芯片,唉……

问客户:这机器怎么被人动成这样了?
客户直接电话给朋友了…………

报价,开单,留机器

1,待机没有,先从这里入手,定了两个RT8205A回来,换上之后,待机芯片发烫,拆掉黑色绝缘胶纸,拆掉一个经典的电容,待机芯片不在发烫了,OK解决
2,看到CPU供电芯片,重新焊接一下,开机,0.36不动了,考虑到上家的焊接问题,直接更换
3,网卡看来也烧掉了,直接拆掉从旧板子上下掉一个,换上,开机,很贴心的跳变都出来了

装起来,进系统,无声音

驱动打不上,控制面板显示找不到声音硬件

唉……

声卡,没有同类型号的。换南桥吧先,旧料板上多着这种南桥呢

运气好,搞定……,通知客户过来送钱了

呵呵,好久没发帖子了,其实,这板子也没什么好说的,也许……,也许……,反正不知道上家是怎么修的……

这板子,在论坛很多兄弟修过,这一次,其实问题也差不多,只是人为故障多了一些

网友(点评):
此电容不拆机就能修好!

网友(点评):
哎上次修个r467头都大了。

网友:
亮点是那个 经典的电容  上家应该是死到那儿了

网友A:
你的上家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LDO那个电容

不是LDO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LDO那个电容

论坛上有个兄弟说的很明白了,就是黑色绝缘胶下面的那个电容
去掉待机芯片就不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家是干什么的呀?

天知道客户被哪个半调子给蒙了啊

网友:
上家也是死搞待机芯片,却没想到是南桥那边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我只想知道 这种情况 你给客户报价多少钱, 还是修好了再报价?

网友:
先报价呗

网友:
没声音 没声卡芯片 换南桥 看的出做BGA 相当有信心啊

网友:
刚修一个 VRG5正常 VRG3 1.3V芯片发烫 最后查出桥下电容短路

网友:
修这么多故障不知道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我建议大家 应该上一个图片将这个电容标出来,这样有同样问题的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C:
电容是不是在南桥背面

网友:
  亮点就在那个电容,

网友:
是啊,在黑纸下我记的是第三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不是在南桥背面

是的,就是那个电容,拆掉OK

网友:
问题还不少了!!还是解决了

网友:
没声音直接换南桥不换声卡,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