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3主板开机5秒右左掉电,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10-09):
七彩虹MCP73主板不插可以正常上电,
插上5秒右左掉电。CPU供电场管无短路的,请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我碰到一样的故障了   开机几秒掉电   之前来的时候还亮了次机  我以为cpu太烫掉电了  后来换个大风扇就成现在这样了  有时能跑马到C3掉电   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