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复位维修求助

楼主(2012-10-09):
今天下午上门接到一块华硕775主板,故障为点不亮,长按开关键都关不了机。插上测试卡检测不跑码。随即用万用表量了下内存CPU供电都正常。拆下风扇摸CPU是冷的。再量IDE B1脚(复位脚)为0V。 PCI复位零伏。PCI-E复位A11脚也是零伏。现在这块板子就是供电正常,无复位,现在应该以怎么样的思路去查呢。这样的故障我一直修复不了。请各位帮帮忙。说得具体点给各位加分啊,对了,不上CPU风扇,点了十分钟现在CPU温度有80度左右了。现在上了CPU假负载后测得CPU复位1.5V,CPU时钟1.5V。基准电压为1.25V。PG信号为0V,核心供电为0.55V。  数据就只有这么多了,大家快快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南北桥的话 就是南桥应该没发出复位信号,这个的首先南桥各大供电需要正常。时钟需要正常,要发出复位的话,还需要ATXPG。VRMPG.如果你测试VRMPG没有的话,首先就要查是被拉低还是没有发出咯

是这样的,所以请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对于没复位,我也一直很纠结

网友:
核心供电有点低

网友:
楼主开玩笑吧,没有pg哪来的其它。电压啊

网友:
连待机都没有,却出了CPU供电,这是什么芯片的主板啊,而且还能上能,无言了。

网友:
感觉很乱,所有供电都正常了?时钟都正常?南桥发出复位的两个PG都有?

网友:
所测的数据为实,都是假负载上面的数据,我也感觉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