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10-09):
显示器常见故障有哪些?哪些元器见容易坏?怎么找出电路中的重要电压?期待高手给出最准确最好的答案!谢谢了

hjq
准确答案就是送专业维修点!

网友:
高压板容易坏   加高压板很容易     找到12V     控制电压     和地    就OK了

网友:
最常见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板容易坏,特别是那几个电容和MOS管

网友:
好象特别是那几个电解电容容易坏,看到鼓包的基本都坏了,我也是新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