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2台IBM SL400 显卡问题,谁救救我啊。。

楼主(2012-10-09):
先分别说下一台是这样的 有背光无显 外接有时花有时正常 明显的显卡问题 G98-630 U2显卡 打了黑焦 不管 报着试试的态度 加焊 当然怕报朱北桥 显存 用锡博纸 搞了好几成 一次加焊 外接多不显 2次不行 3次换了个以前拆下来多 上去 不行 还是用原来的吧 值珠 上BGA 外接显示 不花了 但屏还是有背光无显 ,无语了。。。第2台 没背光的 但外接不显 查
高压板的ON信号 没有 背光供电也无3.3 一样搞 显卡 还是和前面一样 , 我蹦溃了多 难道是通病。。。看了论坛一哥们说 切换问题 要进系统 想想 照着做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建盘没用了 不对啊 以前多有用的啊 我还进了BIOS呢 现在更晕了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啊 。。。
显卡
通病

网友:
没人帮忙 也没人 重视啊 希望版主帮忙 论坛越来越好 谢谢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一个接触点时断时不断的

网友:
那个显卡不好做 ,做不好就把显存做虚汗了

网友:
以后别重植了,直接换OK

网友:
是啊 但修好了多 是我把问题想的太难了

网友:
这种发求助的贴,,弄好了都没有下文的,你把结果分享出来大家啊,要不都像你这样,以后求助的贴是没人回了~!

网友:
那个显卡做完后温度还很高,也不知道什么的问题

网友:
碰到一台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最后刷 BIOS 搞定,你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不过我的机器外接一直是正常的,没有出现过花屏现象

网友:
在搞一次显卡撒,,,

网友:
603 630的显卡都是这样做,坏的多。

网友:
楼主语言表达有问题。

网友:
我这个还是集显的 也是没内屏没显 有背光。 外接正常的。我测量了屏线的电压数据。波形都正常。换过屏 屏线都不行。 也换过北桥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