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显示器 开机LOGO 有些闪

楼主(2012-10-09):
今天接到这个机子 开始是不开机 拆开一测5V 14V电压很低 去掉驱动板一切正常 怀疑驱动板坏 测驱动板没有短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死马当活马医 把开关场效应管和431换了 接上驱动板 电压正常顿时喜出望外 装好后试机 就看到开机LOGO那有些闪  各位老师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上次的是开机花屏 是2.5v三端稳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的是开机花屏 是2.5v三端稳压坏了

我的这个没坏 就是和图上那样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77965&extra=

网友:
换屏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的是开机花屏 是2.5v三端稳压坏了

真的花屏了

网友:
擦擦屏线就好 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把原来的屏线触电用橡皮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