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250的硬盘挂了。。。

楼主(2012-10-09):
如图:认盘正常,不卡机。感叹号后就认不到盘了,罗工有空到此一游。谢谢。
如何修

网友:
这...就没必要修了吧,无力回天啊

网友:
厉害啊  正常用不会出现这些吧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数据...不需要数据...使用 M指令...维修.....

网友(点评):
请指教M指令在HDD里面吗,谢谢

网友(点评):
M指令要在PC3000的指令模式下输入,需要专用指令线。

网友:
能坏成这样啊

网友:
我手上一块320的跟你一样

网友:
见到这样的都不修扔掉了。

网友(点评):
你好,有录像吗?

网友:
指令线..... 设置端口为 38400
/F3 /T M0,2,,,,,,22
/1 N1,22
/T M0,8,,,,,,22
CTRL+C
专修硬盘都知道这事.....

网友A:
我是门外汉,指令线我想买一条,后面这些是命令吧。

网友(点评):
你把修盘看的太简单了,买条线就能修好盘了吗? M指令只能解决少量故障,很多时候,还要写固件的,需要专业工具,不是投资几百元就能搞定的。

网友:
M指令...虽然..可以维修坏道...但对于.头..与固件损坏的...是没有多大帮助的.....你可以试试..并不是太贵..十多块就有一条...   我现在..用维修.过 M指令的盘...M08怎么也不过,用了M05,,发现前面100G 大量坏道....后面完整..然后..直接挂盘装系统..在家用..把重要资料..复到该盘..然后...用了3个月...还在使用....用VCR扫描..虽然100G前是坏得可怜...但发现...后面..3个多月后..还是正常的...现在搞了个.工厂指令.....可以做SERVER佼准....哈哈..有空再把那个500G硬盘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门外汉,指令线我想买一条,后面这些是命令吧。

我这里好多块500G笔记本硬盘  和你故障一样   拿到专业修盘的那里都搞不定。看来是废品了。

网友:
看着就像固件出了问题

网友:
指令线 淘宝买一根吧,不贵 楼主要视频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

网友:
我有指令线,不知道这类盘如果用指令线怎么修,能不能给个教程,谢谢

网友:
渴望得到M指令的维修教程啊!

网友:
看来又上碉堡了,呵呵。。

网友:
修硬盘这东西很累,跑了半天,看了几次,没管它,10几个小时后一看才知道 ,早就卡死了。电源一开就是10几个小时。人受不了,太累。

网友(点评):
现在有挣钱不累的吗?

网友:
不知道这类盘如果用指令线怎么修,能不能给个教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