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旭日160 开机不显示 有图

楼主(2012-10-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笔记本,旭日160 ,客户说放了很近没有用 。现在就开不起了。我接过后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客户说按旁边这个键可以通电,我按了开机键旁边的这个键,结果真的通电的,笔记本开始上电了,就是显示屏上面没有任何反应。我就取下笔记本电池,看了一眼笔记本背面这个笔记本是15v输入的,调到15v,用我的是4位可调电源插上,待机电流0.024.按下开机键电流0.033,从待机电流到按下开机后电流有明显的跳动,我的意思是按下开机键后可以触发,就是触发不起来。但是按下开机键旁边的那个键电流明显上升,0.024-0.6xx-1.128。两跟一代256M内存。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的。按下开机键后,虽然电流没有明显上升,但是3.3v和5v都有了。板号:MB06LMB,我没有图纸。 请教高手指点,给点思路。谢谢!

笔记本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931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重新拔插那些板子就能好了

网友A:
开机键那电压正常吗?试试按压显卡怎么样?内存时钟供电正常吗?

网友B:
唉!这么老的机器,你先换条内存条试试或者用橡皮擦擦拭一下内存的金手指重新插入主板试试吧!再不行就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C: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没电的话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D:
放电试试吧 ,修过几台放了很久的机子都是不开机的,放电就好了

网友E:
BIOS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不触发,特别是老机器

网友:
谢谢。我拆装多次。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这个笔记本被人修过,很多地方动过烙铁。我不知道是没有修好,还是修好了又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那电压正常吗?试试按压显卡怎么样?内存时钟供电正常吗?

开机键电压3.4v,开机键旁边的那个键的电压是4.9v。按下开机键,开机键电压可以正常被拉低。这笔记本没有独立显卡。内存供电2.5v正常。内存时钟测量什么地方啊?他是一个电压?还是一个信号啊?我不懂。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这么老的机器,你先换条内存条试试或者用橡皮擦擦拭一下内存的金手指重新插入主板试试吧!再不行就查查 ...

笔记本是有点老了。我换了内存一样。内存供电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没电的话换一个再试试。

bios电池。3.6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试试吧 ,修过几台放了很久的机子都是不开机的,放电就好了

放电时间最长就是一个晚上。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IOS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不触发,特别是老机器

我这个笔记本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换内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笔记本电池是有电的。

我前不久修好了一台DELL的老古董机子,按开机键电流时而有80Ma左右,时而没跳变。在不跳变时测开机键有3点几伏电压,按下开机键电压也拉低,但就是跑不起来,或者不跑!
没图纸,最后和同行研究发现保护隔离电路有个原件虚焊被我们一烙铁便跑飞了也 呵呵——一点小经历不知对你有用不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存槽子农艺虚焊,加焊下试试

网友G:
加焊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电源芯片试试!!

我加焊过很多地方了的。1631.电源板基本都 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H:
把休眠开关拆了,开机键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休眠开关拆了,开机键就能用了

你说 的休眠开关就是屏保开机嘛。我早拆了的。我连开关按键也拆了的。。

网友:
待机电流“
按下开机键的之后的电流
按下开机键旁边那个键跑的最终电流。在这个时候还是不显示。

这个是按下开机键旁边那个键之后跑的最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