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更换辅助变压器后出现音频噪音

楼主(2012-10-09):
一个180的长城小电源....经查为辅助变压器高压绕组局部短路(实测为0.2欧左右,一般都在4至5欧....少的也要1.5欧左右....)

然后随便找了个辅助变压器按照对应的脚位顺序用导线焊接到相应的位置....接好后....有+5VSB....且电压正常.....只是有轻微....但很明显的声音....不是那种频率很高的滋滋声....也不是那种很低沉的异声....而是类似于音乐的那种声音....听起来居然比较悦耳....没有那种因为这种声音而担心电源损坏的感觉.....
短接了下绿线.....风扇也转的....匆忙测量了下电压....好象也挺正常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怕故障扩大....是用的30V交流供的电....好象也有+5VSB输出...电压够不够5V记不大清楚了....但并没有那种声音出现....所以才费力的把那个随便找的辅助变压器焊接到长城小电源上去的....

求高人指点,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辅助变压器不匹配所致。

网友:
小开关变压器参数指标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没换过这个辅助电源小变压器。但你这个情况估计还是所换件型号不对造成的。可比较两个变压器顶部贴纸区分。

网友:
5VSB接地电阻有没有,或者接个20欧2W的到地试试还响不响

网友:
变压器不匹配吧,绕组不一样。想找一样的有时候也很难的,维修就不是一简单事。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这个...变压器不匹配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长城是小电源..由于空间狭小的原因....此.辅助变压器为卧式的...而如果找个同体积的直立辅助变压器的话是肯定无法安装的....所以从一杂牌电源上找了个高度只有一半的矮个子辅助变压器试验....

此变压器唯一让我想到有可能带换成功的理由就是:都是高压侧一个高压主绕组和一个反馈(姑且这么叫吧)绕组....低压侧面一个+5V....一个十几伏的电压输出....连脚位都是反的....目前的安装就是利用了低压侧的两个半引脚孔焊接了....高压侧的四根线是用软导线连接的.....

咱想知道的是:这种不匹配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奇怪的故障现象来....而不是体现在电压不稳或者没有输出之类的....是震荡频率的原因吗?

或者我可以把被换的那个电源上的辅助电源的零件全部装到这个长城小电源上来...把原来的全部拆掉....不知道印刷线路支持不支持....感觉这个工程有点大了....

网友:
有这必要修这个电源吗?拆不到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