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求解。。

楼主(2012-10-09):
一同行送修一块技嘉 GA-P45T-ES3G,问了就说了声不亮就走了,没有事情就看看了,此板做工绝对,测量没有明显短路后上电,故障为有复位不跑码,看了后发现网卡上有个洞,果断的拆了网卡,上电,跑码,亮机,暗喜,发现亮后又重启,换了个E5200的CPU,还是一样,从官网上下了此板的两种BIOS,刷过故障都一样,有哪位高手能给个思路呢。。。。

网友:
网卡击穿可能影响到南桥,有条件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周边电路,或者南桥。

网友:
进系统试试吧,有的主板不进系统一直重启

网友:
测一下复位排阵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此板可能要检网卡,因为你拆掉造成检测没通过 进BIOS禁用网卡即可

网友:
两眼盯着诊断卡的RST键,如果闪在自动重启前或同时,把表笔放在在RST针上看电压跳变是否。
如果感觉RST闪慢半拍,那你就要把表笔放在各个供电测量点看哪里有轻微跳变不。

我最近修好片这样的主板,一片是杂牌的,RST 一过内存,跑到25时重启,桥供电有0。3V的经微跳变,换PWM后正常,另一片和你的很象,忘了什么牌子的,一显示就重启,或者有时进BIOS就重启,发现RST有跳变,追线到IO,挑起后,不重启了,换IO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