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 屏幕从白 黑 红 绿 蓝 一直循环走着

楼主(2012-10-09):
      联想G450 开机 屏幕从白 黑 红 绿 蓝 一直循环走着    12346脚 有电压3.3V    7 10 11 13 脚   3.3V     9脚DAC_BRIG 没有电压0V,27 29脚 有3.3V

          打阻分别如下 。。
     VGA_LVDS_ACLK#      737
     VGA_LVDS_ACLK       728
     VGA_LVDS_A0#        730
      VGA_LVDS_A0         714
      VGA_LVDS_A1#       735
       VGA_LVDS_A1        727
       VGA_LVDS_A2#      733
       VGA_LVDS_A2       720

    接上屏幕打阻为456 。

   效果如下。。。

网友:
换屏试过了么?测一下屏线有没有短路 断路

网友:
外接啥样!!

网友:
我以碰见一个  放生了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DELL的  跟个你的症状一样一样的 ,妈的 ,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见过一次是个假苹果上网本,没修好

网友:
  测过屏线通的

网友:
  外接正常的

网友A:
修好了,没啊。说说啊。怎么搞好的啊

网友:
换屏,台机液晶修过,和你这个现象一样,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显卡,那就是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啊。说说啊。怎么搞好的啊

   还没好呢,,,好了再说

网友:
换屏试了没,好没

网友:
估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
查一下 主板差分信号对信号

网友:
修过一个sl410的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我的是屏线接口那进水腐蚀了。。。我重新焊接一下好了。。。你检查一下主板上是否有短线或者屏线什么的

网友:
感觉像是屏线接口(屏端呵主板端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