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思路,联想410M供电电路烧坏

楼主(2012-10-09):
一个中学小朋友拿了一台410M手提来修,好节俭的小朋友就把电脑收下了。询问原因,是接上电源冒了一股白烟后适配器灯灭,把电源适配器拔掉,适配器就正常。看来是供电电路短路了。
拆开手提,看到pc72 PC73贴片电容烧,初步查到是PQ56短路P场管SI4425BDY-T1-E3,电池保险丝PF1烧短TR2/6125FA10A,找来新的SI4425BDY-T1-E3换上,本以为可以搞定,一接上19适配器,适配器亮了一阵就开始闪灯,一测SI4425BDY-T1-E3又短路烧了,看来后边的东西还有短路呀,直接接通SI4425BDY-T1-E3两端,烧鸡发现PQ33和PQ29烫,两个RQW130N03是CPU供电上官吧,卸下来测试性能良好。
研究了几天了,新手实在是难搞,求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接可调电源烧板,看看还有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在短路的地方烧,先把短路全排除了再上芯片通电

网友:
嗯!你这个板子肯定有多方存在短路现象啊!你烧机大法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
好好查一查保護隔離及充電部分吧

网友(点评):
应该和保护隔离没关系吧,充电电路也没短路,应该是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