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6高压驱动电压跳变,求解。

楼主(2012-10-09):
宏基AL1716显示器两台,均出现加电后绿灯亮4-5秒,背光亮2次,然后黄灯亮。检查发现,背光on信号由3.3v跳变到0v再到3.3v,然后变0v,黄灯亮。此信号由TSUM16AWL-LF-1经过一个
三极管
输出,挑开高压板,也是如此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啊?TSUM16AWL-LF-1 找不到数据手册。
显示器

网友:
测量高压板推动管有没短路

网友:
挑开高压板 已经在端子排上挑开插头了,不是短路,何况,那有个电阻,根本没短路的理由。

网友:
哎,糊涂了,这就是上电的正常逻辑,真是汗!

网友:
楼主的形容,我觉得那台显示器很正常,啥毛病都没有啊!
很多显示器都是这样的,开机显示logo,这个时候有开机信号,接着信号没了,0V了,然后信号又来了,显示无信号,接着信号又没了,0V。待机,变黄灯。

网友:
最起码的你得断定是电源还是高压的问题吧 拔掉驱动板 断开高压部分试试 看是哪的毛病

网友:
已经自己在4楼解释了,正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