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DC内屏不显(非显卡故障)

楼主(2012-10-10):
一台ASUS F9DC,开机有声音屏幕黑,外接正常,且按内外切换键时无反应,鲁大师,EDID检测不到内屏。疑为屏线,或屏.
拆机,发现是AMD CPU+MCP67+NV8600,三大热门,
再拆屏,从屏接口处打值各线正常,看来屏线正常。裸板开机,测屏上VDD无电压,再测连码片的两根线,
EDID_CLK,EDID_DAT,分别为3.3V,  0.819V,明显后者被拉低,不正常(因为都连有上拉电阻)
查图,发现EDID_CLK,EDID_DAT进入了GPU G86-631,

打二极体值相等都为608,发愣了一下,头一热,架上BGA干了一下,拿下来点上屏,EDID_DAT还是0.8V,屏不亮!
只好慢来吧,拨开R4305,还是0.8V,哎,我终于承认错怪了G86...
再翻图,发现EDID_DAT还有一路去了这个地方,

ICS91730,不知何方神圣,这IC是做什么用的?先不管,挑开两个电阻R4490,R4491.
上电,电流正常跳,这时测EDID_DAT有3.3V了!上屏,亮了!

ICS91730,没得料换,先凑合着这样交差吧。

求教大家这ICS91730,到低是什么功能作用?跟频率有关?

开机时,2,8脚3V;   1 , 4脚1.6V;    5,6,7脚无电压(我人为的吧。。)

网友A:
u4410这里是用作显卡延伸时钟频谱所用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 收藏下以后看

网友:
不装那个东西后面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今天试了一天机,无异常,想来没影响的吧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不常见啊!楼主真是了不起啊!

网友(点评):
不感当。我也很白的,其实也修了一个上午

网友:
~~的确较少见到...

网友:
学习了,我拿着应该也是直接显卡了,嘿嘿,

网友:
查到点子上了。
那个电压一般很少出问题

网友:
有图是事半功倍

网友:
对于修通病的人来说,就是修显卡,可不会去考虑电是否对。值得学习

网友:
靠经验吃饭就是显卡  但是干之前 奥考怒下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410这里是用作显卡延伸时钟频谱所用

谢谢版主,受教了。我今天又开了一天机,没有异常情况。交单了。看来无影响,但就是不明白这部分电路的原理作用?

网友:
以后维修还是要像楼主学习

网友B:
延时时钟,这个没学过,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钟,这个没学过,咋整啊

不是延时,是扩展时钟频谱,在某些条件下比如可以14m-25m变化,这里是14.318m-24m左右变化并且有-1.25之内的分差

网友:
维修思路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钟,这个没学过,咋整啊

哦,是扩展时钟频率

网友(2012-11-09):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F9DC,但是外接不显示?而且还反复重启?不知道到要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