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 20寸宽屏液晶显示器黑屏背光亮,用乐华通用板代换一样,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10-10):
联想L2021WD 20寸宽屏液晶显示器黑屏背光亮,用乐华B.NTA93A通用板代换一样,程序是LTM200KT01 5V 1600X900 D08L  屏号MT200LW01  淘宝也没有原装驱动板卖,请教高手是我的程序错了还是要用什么板代换

网友:
换其他驱动程序试一试,如果还是黑屏,那就是液晶屏的故障修屏吧。

网友:
你通用板的程序不对,当然不显了

网友:
可以使用2270  NTA91B

感谢 有个机子放着几个月了 下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