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536 健盘报警

楼主(2012-10-10):
板号:08252-2  故障:开机过Loge后健盘就一直嘀嘀嘀报警,开健盘无反应.外接USB正常,去除健盘后可正常进系统.外设已排除,裸板接屏点的.
维修过程:查图纸健盘接口直接通向EC(WPCE773) 中间并没有任何元件(如排除\排容等),健盘接口对地阻值正常,  更换健盘、EC,刷过BIOS结果还是一样:BIOS型号:25L1605DM21   在编程器上只能找到25L1605DM2C   ,刷写的过程中也提示过说我的型号是21,选择的是2C,问是否忽略,因为找不到21这个型号我就忽略刷写了,不知道有没有刷进去。

对于这个故障,按照正常的方法:EC、健盘、BIOS都排除了,暂时也不知道去动哪里了,因为机器是亮的,也不敢乱动。请遇到诸如此类故障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看下触摸板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也会导致键盘报错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
碰到过触摸板线接触不良轻动报警和卡LOGO的。

网友:
學習了,樓主能說說鍵盤接口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嗎?

网友:
每个机器的键盘对地阻值都不一定的,但相同的是一个接口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

痴迷无限 -6 严禁灌水

网友:
分数评错了,本来要扣他五分的,忘了打减了,反而给他加了五分,可以评分的朋友帮我扣回来

网友:
之前有和你遇到一样问题的,不管怎么去修换EC,量主板都一样。客户说有进水怎么看都不像,就是键盘串键,键盘也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问题,后来想想,客户自己说进水一定有进水的地方,没办法看了又看,最后发现是开关板进水导致。

网友:
碰到过BIOS键盘能用,进系统就不能用的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是触摸板引起的故障,或者键盘接上后跟哪个设备有冲突的

网友:
在这里先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帮助与支持,现机器故障已解决,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802490
此贴了机器修复贴子链接,如果大家看后感觉给力的话请再支持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