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R61i 上BIOS电池不开机,拿掉正常开机。

楼主(2012-10-10):
急急急 R61i 上BIOS电池不开机,拿掉正常开机,再上好后开机不用按开机键,自动开机两次检测后开机,无法用开机键关机,长按开机键关机无反应,只能断电关机,待机电压在0.05 ,0.04,按开机电压跳变到0.06,放开后电压又回到0.04 0.05 不开。BIOS换过用的是R61独显料板上的,现象依旧,加焊南桥(黑胶没重做),现象依旧,没思路,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找个图纸 查查BIOS 电池这条线路,

网友:
换电池试过没有,我前段时间修过一个电池坏掉的。第一次见,我师傅搞了8年维修了都没见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电池换过啦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 查查BIOS 电池这条线路,

bios电池供电是进到南桥里的,图纸目前找不到(也不大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