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3时好时坏?

楼主(2012-10-10):
一台明基q7t3系列fp737s版本bba,高压板上电容爆,换后接主机信号,有时正常有时白屏竖线,不接主机信号又能正常显示,有时有主机信号指示灯始终黄色检测不到主机信号,开关一下又能正常显示慨率很低,晕啊。请教一下朋友是否数据有问题?
信号

网友:
全部电容换光

网友:
看见电容有问题就先换掉,之后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把电容全部换掉,如果还不行把原来的高压板断开,重新加个通用版上去立马秒杀~
便民电脑总汇
~~维友你们用的通用板在哪买的呢?能否告知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