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给我推介几本关于笔记本电路维修的书

楼主(2012-10-10):
因为我是初学咋到,所以对电路一窍不通,麻烦各位大哥,给我推介几本关于笔记本电路维修的书,谢谢

网友:
基础的看看 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
嗯!前段时间我们论坛出了一本书叫:{笔记本电脑维修90个精选实例}    你看看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
楼组说的那个书对新手没什么用。还是重基础看起

网友: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基础

网友:
ATX电源原理

网友:
田老师的21天学通笔记本维修

网友:
百度下 先学基础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我会努力的

网友:
我觉得多看看电路基础的书籍,然后在迅维远程学习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2013-03-30):
  1. 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      唐学斌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8月1日)               维修理论分类清晰,讲解的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只讲与实际操作有用的东西,不去追究那些高深却没什么太大帮助的基础理论。我也是别人推荐去买了一本来看,相当不错。
    2.笔记本电脑电路分析与故障诊断      邱满良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1月1日)               写的很好!与别的书差别很大,也不按大多数维修书籍的那个套路来写,基础知识部分提到的一些东西其他书上没有见到过,很有用处。
    3.完全图解笔记本电脑维修演示教程          韩雪涛 (作者), 韩广兴 (作者), 吴瑛 (作者), 等 (作者)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9月1日)
                    可以说是图解傻瓜书。侧重于实际电路跑线,测量,没多少理论文字,大片大片的数码照片讲解主板上的测试点极测试方法。这是实际操作入门很好的指导书。作者韩雪涛出的笔记本维修的书很多,大部分都很貌似,个人觉得这本书算是有新意的了。
           笔记本电脑维修从业技能全程通(?附光盘1张)         天津市数码维修工程师培训及考核认证中心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2月1日)     和上面那本差不多,可做个补充。
      4.笔记本电脑维修标准教程             唐学斌 欧汉文 (作者)           人民邮电; 第1版 (2008年6月1日)            是较早出版的一本好书。案例虽老,理论讲解的非常扎实,但文字叙述上有点晦涩,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多读几遍就好了。反正是本好书,多读几遍也是值得的。
       5.看图学修笔记本电脑(第2版)             赵理科 (作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2版 (2010年9月1日)            按套路来的一本书,但作者也是相当有水平的。

下面是几本工具书:
       6. 新型笔记本电脑关键电路维修图册?(双色印刷)          广达工作室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4月1日)                        一本大部头的维修图集,一共524页。里面按品牌和机型分类,每种机型分别将cpu供电、系统供电、充电控制、芯片组内存供电、时钟电路、声卡、网卡电路一页一图印刷。就在图纸相应部分标注出易损部件损坏后的故障现象,也有些部分附加了关键元器件的引脚功能和代换型号等实用资料。大家手头有图纸当然更好,这里面图纸虽不完整,但集中了不少型号。手头查查也很方便快捷。
     7.新型笔记本电脑电路详解及常见故障维修宝典          赵理科 (作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5月1日)               也是图纸集,698页。70多款笔记本电脑的关键部分电路原理图,标示方法和上本书一样。也许其中有重复的夜说不准,大家有心的自己去比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芯片级)      唐学斌         电子工业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8月1日)         ...

纯属论坛里搜索的:Ctrl+C来的

网友:
先不要一来就笔记本书看,先看些关于电阻、电容、电感、MOS管、三极管等等这些元件的简单介绍(论坛里搜得到),然后再学看PDF图纸(较难),最后才是将你前面所学的基础一起放到实物上融合。建议刚开始还是以台式机主板作基础后(比如上电时序这一块)再向笔记本出发比较上手些。光这些下来都不只21天了,我是指从零开始的。

网友:
先找些上电时序看。如IBM的,广达的,仁宝的。

网友:
我就是从零开始的,不看书,书上的看不懂

网友(2014-08-06):
我也正在找书,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