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的暗屏故障是因为休眠开关引起来的。

楼主(2012-10-10):
这个我也是搜论坛里知道的,今天刚好碰到一个,把休眠开关挑起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进入待机状态,值得注意一点“电源指示灯会缓慢的闪动”。

网友:
没碰见过,休眠开关要是按下去了 不是开机都开不起吗

网友:
有遇见过,进系统正常,进去后就待机了。按下键盘又有然后又待机。去除主板上那个小的开关OK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不知道这种本子是怎么设计的,的确可以开机,只是暗屏,开机后还可以看到桌面。就是没背光,但是挑起休眠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