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到很多红色小块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10):
请教各位朋友,用MHDD扫到很多红色小块该怎么处理?我用过MHDD的Erase功能修复了,但是效果不怎么理想,看网上说可以用HDDREG修复,但是我只用它来修过坏道,难道它还可以修复红色的小方块的吗?这种情况的硬盘拿来低格效果不知道会不会好点呢!
硬盘

网友:
可以用PC3000来解决。它里面有一个调节扇区扫描时间的玩意,你把时间调高一点就可以了。不用低格。

网友:
处理一下SMART表,然后用3000的逻辑扫描,加P表,实在不行,就只有跑校准了。

网友:
清G表, 复位smart, 低格, 不行的话,就S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