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板都支持多少寸的显示器?

楼主(2012-10-10):
乐华板2025的支持22寸屏的程序吗?  还是必须用93a的驱动板。

网友:
用93A 、91B 、2270等都可以,2025貌似不支持22寸屏的分辨率。

网友:
恩恩,我只用过 2025和93A的驱动板,   22寸的驱动板坏了,都是用93A的去动画版,没试过2025的驱动板,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A:
2025支持19以下宽屏。NTA91B支持22寸以下宽屏。NTA92C 支持32寸的显示器。 2621支持19寸以下。2270支持22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5支持19以下宽屏。NTA91B支持22寸以下宽屏。NTA92C 支持32寸的显示器。 2621支持19寸以下。2270支持22寸 ...

2621和2270都支持所有的19寸以下和22寸以下的屏吗?  不分宽屏和正屏吗?  他们的程序 分别 刷的都不一样吧!程序不能通用吧

网友A:
都是通用的,鼎科一般都自带有程序,不用去刷写。少部分是需要刷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用的,鼎科一般都自带有程序,不用去刷写。少部分是需要刷写程序的。

额额,老哥你用的是鼎科驱动板吗?还是 乐华的?

网友:
鼎科  乐华 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