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一台PHILIPS 150S6 的显示器,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2012-10-10):
现象是不通电,拆开一看,电源IC被炸飞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请各位帮个忙!表示感谢!
显示器

网友:
上图看看啊,也可以有点帮助吧。这样除非有一样的机器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飞利浦150S6、170S6、190S6的电源管理芯片均用DAP02A。

网友:
可以用通用模块去代换,不管电源IC是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用SG684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