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源示波器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用普源示波器修主板,接地线已经与电源接地相连。可是测波形就是杂波,用探帽上的接地夹住主板就会有波形出来。用万用表量主板的地与探帽的地是相通的。可是探帽的接地不夹住主板就是量不到波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为我支支招。以前一直是好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该论坛里不是有怎么使用数字示波器的视频讲解吗?而且讲解的时候还特别提醒,在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把探头的地夹子夹好主板的地,不然会造成误测,或测不出波形。

网友:
示波器直接与电源相接,是一个不标准的测试方式,由于接地线过长,再者排除不了外界干扰的因素,所以不可避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标准方式还是要夹在主板上。

网友A:
以前一直正常啊,夹在主板上,探帽的线太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正常啊,夹在主板上,探帽的线太短了啊。

那你就看看电源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灵敏度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正常啊,夹在主板上,探帽的线太短了啊。

       示波器探头确实地线夹子线长有点短,为什么厂家要设计这么短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大概是尽量靠近被测试点的信号吧,减少干扰,提高准确度。这么短的地线确实使用有一点不方便,如果测某信号,一手拿探头触测试点,一手拿地线夹子触地,再也没有手来点击开关了,而且也非常不方便。主板大板长有三十点五厘米,宽有二十四厘米,对角线就不止三十点五厘米了。一般地线夹子夹在主板USB座子上比较方便,我的处理方法就是延长地线夹子线,而且一点不破坏原有地线夹子线。
     我的处理方法是:找一根黑色线粗细跟原地线差不多,但是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线,首先选择的线必须非常柔软。长度约25厘米,用一鱼尾夹焊接良好,另一端做一合适的圆环,度好锡,这样就完成了制作加长线。使用方法,示波器的探头地线夹子,夹在延长线的圆环上,用热缩管套上封闭,做好绝缘,可套两层热缩管。这样大概地线夹子的线总长约有三十五厘米左右,我做了两根延长线,一根10X、一根100X。使用非常方便。对测量没有影响,我一般都是夹在主板的USB座子上,一定要夹牢固。如果觉得合适,请参考。

补充内容 (2012-10-11 20:30):
      地线增长后要校正一千赫芝方波成为标准的正常方波,新买的数字示波器都随机有一支无感改锥用来调整探头线上的补偿电容以补偿探头的误差。

补充内容 (2012-10-11 20:33):
     地线增长后要校正一千赫芝方波成为标准的方波,新买的数字示波器都随机配有一支无感改锥,用来调整探头线上的补偿电容,补偿探头的误差。

这也是我想要的答案,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确实地线夹子线长有点短,为什么厂家要设计这么短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大概是尽量靠近 ...

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地线和信号线,分开太多,一个是走线上电压本来就有落差,一个是有天线效应,感应出很多小纹波

网友:
这牌子的没用过,所以不清楚,问一下有用过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