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U盘无法识别,u盘是好的,鼠标插上能用

楼主(2012-10-10):
如题,测试供电正常,两根数据线阻值也一样,应该是正常的.插上鼠标能使用 ,u盘就提示无法识别的 USB设备!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要么没装驱动,要么U盘坏了

网友:
给cmos电池放放电。。

网友:
大概就是坏了。我的就是这样后来去还了一个。

网友:
U盘肯定是好的,换个电脑就能认,CMOS肯定也放过电……驱动也试过了,顺便说下,南桥也换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把排容给换了

网友:
你的U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