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自动通电

楼主(2012-10-10):
新手求助:电源自动通电

航嘉-冷静王_钻石版
hk400-55ap

故障:接上市电 220V后电源风扇自动工作,
测得 绿线 5.V 黄线 18.V 橙色 0.V 红线 0.V

绿线对地短接后,电压依旧!

第一次修ATX电源,
求大神啊!~~~

网友:
检查7500的4脚是否接地了?
查明原因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烧黄的地方?5V和3V电路有没有仔细检查,电源管理IC各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有条件就换下两个电源管理IC

网友:
绿线 5.V 黄线 18.V 橙色 0.V 红线 0.V,说明电源并没有正常工作,只是风扇转而已,短接绿线后,3.3,5V应该输出正常,否则,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