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三星940NW2025程序

楼主(2012-10-10):
假三星940NW2025程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2718假三星940NW2025程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2718

网友:
你是要程序吗??

网友:
是,找好多,也刷了好多但是都不行,屏是MT190aw01板子是2120+

网友:
只有一个是好的,但是按键的搞不好,没法调整屏显,

网友:
按键是四线的,红、黑、白、黄。按照其他的提供的资料都是试了不行,开关键都不能用,自己试了,和他们提供的资料不同只能试出开关键能用,其它试不出来。

网友:
现在也怀疑是不是按键的问题,但又想可能性不大,多数还是程序没找对

网友:
你说可以用的那个程序有开机是三星待机界面的吗,按键很容易调试出来的,乐华菜单的定义是:GND、K4、K5、G、3.3V  三星菜单的是:GND、K0、K4、G、3.3V